[求助] 电源噪声干扰影响光电二极管信号,求助怎么消除电源噪声???

楼主(2016-09-20):
光电二极管信号比较弱,加杂着噪声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几万倍后,导致最终波形很乱干扰信号比较多。请问怎么把电源噪声滤除干净?
还有电源噪声是不是用示波器夹在电源正负端,然后选择交流档就是测电源噪声了?求解。。。

网友:
测试电源噪声是这样子的,但一般20mV的比较正常了。

你这个光电二极管的供电能否更好一点呢? 或者想办法看是否可以差分输入把电源抑制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采用差分输入的方法了,但是干扰还是很大。对比了一下,电源噪声小点最后波形不错,换到噪声大的电源就不行了。
也在电源加了滤波电容,可是没多大作用。差分输入电路如下:

真不知道是哪里还有问题,只能从电源上出发了。

网友:
增加电路自身的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