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sv assertion的写法

楼主(2016-09-20):
要求对以下场景做assertion:
   如果a 脉冲后要来c脉冲,则中间必须有个b脉冲。

自己写了一个,但是感觉不是很好。同时只能在vcs下编译通过,irun会有语法错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写法。谢谢大家。

module a (                  );  reg a , b ,c;  reg clk;  initial begin    init_var;
    delay(1);
    //success    a=1;    delay(2);    a = 0;    delay(10);
    a=1;    delay(2);    a = 0;    delay(10);
    b=1;    delay(2);    b = 0;    delay(10);
    c=1;    delay(2);    c = 0;    delay(10);
    //failed    a=1;    delay(2);    a = 0;    delay(10);
    a=1;    delay(2);    a = 0;    delay(10);
    c=1;    delay(2);    c = 0;    delay(10);
    $finish();  end
  sequence seq_rd_to_wr(a,b);    !a[*1:$] ##1 $rose(b);  endsequence
  sequence rose_wr(a,b,c);    //@(posedge clk) $fell(a) ##1 !a[*1:$] ##1 $rose(b) ##[1:$] $rose(c);    s_rd(a) intersect s_cs(b,c);  endsequence
  sequence s_rd(a);    @(posedge clk) $fell(a) ##1 !a[*1:$];  endsequence
  sequence s_cs(b,c);    @(posedge clk) !b[*1:$]##1 b[*2] ##1 !b[*1:$] ##1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prop_check_rd_to_wr;    @(posedge clk) $rose(c) |->  rose_wr(a,b,c).triggered;   endproperty
  A_check_rd_to_wr:assert property(prop_check_rd_to_wr);
  parameter PERIOD = 20;  always begin    #(PERIOD/2) clk =  ~clk;  end
  task init_var();  begin    a <= 0 ;    b <= 0 ;    c <= 0 ;    clk <= 0;  end  endtask
   task delay(int clk_num=1);     #(clk_num*PERIOD);   endtask   task automatic pulse(int clk_num=1,ref i);    i = 1;    repeat(clk_num) @(posedge clk);    i = 0;  endtask
  initial begin:fsdb_block    $fsdbAutoSwitchDumpfile(100,"a.fsdb",100);    $fsdbDumpvars(0,"a","+all");  endendmodule

网友:
module test;
        reg a , b ,c;
        reg clk;

        initial begin
                a = 0;
                b = 0;
                c = 0;
                delay(1);
                //success
                a=1;
                delay(2);
                a = 0;
                delay(10);
                a=1;
                delay(2);
                a = 0;
                delay(10);
                b=1;
                delay(2);
                b = 0;
                delay(10);
                c=1;
                delay(2);
                c = 0;
                delay(10);
                //failed
                a=1;
                delay(2);
                a = 0;
                delay(10);
                a=1;
                delay(2);
                a = 0;
                delay(10);
                c=1;
                delay(2);
                c = 0;
                delay(10);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begin
                        #5 clk = ~clk;
                end
        end

   task delay(int clk_num=1);
        repeat(clk_num) begin
                @(posedge clk);
        end
   endtask

        sequence boundary;
                @(posedge clk) $rose(a) ##[2:$]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
                @(posedge clk) $rose(a) ##[1:$] $rose(b) ##[1:$]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n;
                @(posedge clk) $rose(a) ##0 !b[*1:$] ##0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rules_check_correct;
                @(posedge clk) $rose(a) |->
                        boundary intersect detect_b;
        endproperty

        property rules_check_error;
                @(posedge clk) $rose(a) |->
                        boundary intersect detect_bn;
        endproperty

        rules_check_ast:assert property(rules_check_error) $display("property fail detected!");
        rules_check_cov:cover property(rules_check_correct) $display("property success detected!");

endmodule

提供一个参考,没有剔除多重 $rose(a)的情况,可自己演进,另外不包含B,C同周期判定的情况,也可自行修改

楼主:
谢谢回复。
拓展下思路。

楼主:
这个assert我觉得难就难在多重$rose(a)的情况,因此由$rose触发不好写。所以后面我用了.triggered.
不知道还有哪位能给个好法子不需要用到.triggered的

网友:
        sequence boundary;
                @(posedge clk) $fell(a) ##0 !a[*2:$] ##0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
                @(posedge clk) $fell(a) ##[1:$] $rose(b) ##[1:$]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n;
                @(posedge clk) $fell(a) ##0 !b[*1:$] ##0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rules_check_correct;
                @(posedge clk) $fell(a) |->
                        detect_b within boundary;
        endproperty

        property rules_check_error;
                @(posedge clk) $fell(a) |->
                        detect_bn within boundary;
        endproperty

网友:
        sequence boundary;
                @(posedge clk) $fell(a) ##[2:$]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
                @(posedge clk) $fell(a) ##[1:$] $rose(b) ##[1:$]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n;
                @(posedge clk) $fell(a) ##0 !b[*1:$] ##0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rules_check_correct;
                @(posedge clk) $fell(a) |->
                        !a throughout
                        (boundary intersect detect_b);
        endproperty

        property rules_check_error;
                @(posedge clk) $fell(a) |->
                        !a throughout
                        (boundary intersect detect_bn);
        endproperty

楼主:
@AnswerLJ  强。 !a throughout写起来简洁多了。
不过还是没有解决之前说的: 多个a pulse之间没有 bpulse或者c pulse应该是允许的。不应该failed。
所以我感觉用c pulse的triggered来触发会比较容易点。
不用triggered的法子还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sequence boundary;
                @(posedge clk) !a throughout ($fell(a) ##[0:$]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
                @(posedge clk) !a throughout ($fell(a) ##[0:$] $rose(b) ##[0:$] $rose(c));
        endsequence

        sequence detect_bn;
                @(posedge clk) !a throughout ($fell(a) ##0 !b[*1:$] ##0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rules_check_correct;
                @(posedge clk) detect_b.ended |->
                        boundary.ended;
        endproperty

        property rules_check_error;
                @(posedge clk) detect_bn.ended |->
                        boundary.ended;
        endproperty

楼主:
      sequence detect_bn;
                @(posedge clk) (!a throughout ($fell(a) ##0 !b[*1:$] ##0 $rose(c)));
        endsequence
        property rules_detect_error;
          @(posedge clk)  $rose(c) |->  !detect_bn.ended;
        endproperty
        rules_check_detect_error: assert property(rules_detect_error)$display("property successed detected! %t",$time);else
                                                                        $display("property failed detected! %t",$time) ;

这个是目前想到最简单的写法了。
还是需要.ended/.trigg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