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阶跃响应求助

楼主(2016-09-20):
如图所示,在阶跃响应的仿真中,运放输出后半段会明显变缓,影响建立时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和SR与GBW之间的转换有关?
运放采用gain boosting 结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
把偏置拉到相关的直流段 仿交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特性没有问题,PM在73°左右。gain boosting运放的UGB略大于主运放,PM在60°左右。

网友:
一直好奇想看这种曲线,原来真的是这样

网友:
这是pole/zero doublets  在main bandwidth以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零极点对稍大于UGB,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般来说零极点对要比主UGB大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有可能的 ,你可以用matlab看一下是否一致

网友:
感觉上是零极点对影响了输出特性。有一篇文章专门描述这个问题的,作为boost的运放带宽同主运放的带宽有明确的关系

网友:
这种曲线走势,应该是共轭零点影响吧?。。有相关文章吗?

网友:
dx=1ns. 1ns都不放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还有这篇文章吗,或者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吗?

网友:
本来就这样吧,越接近最终值越慢,理论上时间要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