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时钟引脚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20):
本人小白,使用virtex-7 VX485t开发套件,做了一个很简单的LED灯的verilog程序,就是时钟一进来,LED就一直闪(一直取反)
     在设置管脚的时候,查到到了SysClk的P级引脚是E19,于是设置了引脚,IOSTANDARD我看到官方文档说是LCDS,但是我设置的时候没有LVDS选项,于是我选择了LVCMOS18和LVDCI18分别尝试了,但是都不行,烧录到版主上面完全没反应,于是又改成了使用UserClk的P级引脚AK34,但是仍然不行。。。
     试过使用非时钟触发,LED灯就会一直亮,所以LED管脚应该没有错,使用时钟的时候,用了PLL,输入为200Mhz(因为SysClk的晶振是200M),输出为100Mhz作为时钟。
      所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200Mhz的时钟给LED灯,不长亮吗?
你的肉眼能分辨出它的闪烁频率,可以申请世界最强大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一点都不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太高,降频到几个Hz再试试。

网友:
要想看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可以用示波器测试管脚的输出波形,另外锁相环输出频率可以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