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电流镜的VSB问题

楼主(2016-09-20):
最近在看cascode 电流镜,如下图所示 Image
M4的bulk默认接地,则Vsb存在压差,body effect影响Vth,请问为何不考虑这点影响?

网友:
的確有影響,仿真的時候會有影響。
但他考慮對稱性,M2也一樣,所以左右兩路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很多PMOS/NMOS coscade电流镜在相同支路上串联多个管子,但是每个管子的vth因为VSB的影响都变化了,

网友:
因为一些工艺bulk只能接地,所以没有选择只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