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环形振荡器起振不一致

楼主(2016-09-20):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再仿一个GRO的Tskew,需要用一个GRO作为参考,它的控制信号是没有disable窗口的,另外一个GRO是有disable窗口的,我需要比较它们最终信号的delay。但是,我仿真的时候,虽然两个GRO是一模一样的,一开始给的激励信号也是一样的,但是,仿真出来它们两个的振荡波形是不一样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来让它们一开始起振一样么?

图为仿真的结果,最右边是起始激励的波形,是一致的。可是振荡波形就是不一样,而且每次仿真振荡波形都会有变化。我真的十分困惑。。。各位有好的办法吗?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仿真时设置初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cadence还不太熟悉。请问,初始电压是在哪里设置的,应该设多少呢?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ADE仿真的窗口->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s -> Node Set 或initial condition
自己去摸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