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个问题 。。关于差分放大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6-09-20):
在CMOS差分放大器中 ,不论是一级运放还是二级运放, 如果是单端输出  那么另一端的负载就是二极管连接方式的MOS呢  可不可以不用二极管连接方式,而用一个Vbias呢?而两端的就必须用Vbias呢?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连接将双端输出转成单端输出,你都接到vbias,如何实现双转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只会是单端输出的结果,第一个结构才是双端差值输出的结果,因为一端的结果会镜像到另外一端

网友:
Interesting. Use book about CMOS design.

网友(2016-11-16):
这种结构不会把双端输出做比较进行输出,只会输出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