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关于MMCM的错误

楼主(2016-09-20):
ERRORlace:1500 - The component u_fiber/txoutclk_mmcm0_i/mmcm_adv_i belongs to
   a RPM (its structure is printed below) with 6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and
   there are only 2 suitable sites to place such RPMs in the device.

对应的模块如下:
mmcm_adv_i (

    .CLKFBOUT     (mmcm_clkfbout),
    .CLKOUT0      (clk_250),            // 250 MHz for pipe_clk
    .CLKOUT1      (clk_125),            // 125 MHz for pipe_clk
    .CLKOUT2      (user_clk_prebuf),    // user clk
    .CLKOUT3      (clk_500),
    .CLKOUT4      (),
    .CLKOUT5      (),
    .CLKOUT6      (),
    .DO           (),
    .DRDY         (),
    .CLKFBOUTB    (),
    .CLKFBSTOPPED (),
    .CLKINSTOPPED (),
    .CLKOUT0B     (),
    .CLKOUT1B     (),
    .CLKOUT2B     (),
    .CLKOUT3B     (),
    .PSDONE       (),
    .LOCKED       (mmcm_locked),
    .CLKFBIN      (mmcm_clkfbin),
    .CLKIN1       (sys_clk),
    .CLKIN2       (1'b0),
    .CLKINSEL     (1'b1),
    .DADDR        (7'b0),
    .DCLK         (1'b0),
    .DEN          (1'b0),
    .DI           (16'b0),
    .DWE          (1'b0),
    .PSEN         (1'b0),
    .PSINCDEC     (1'b0),
    .PWRDWN       (1'b0),
    .PSCLK        (1'b0),
    .RST          (mmcm_reset)
  );

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mmcm_adv_i belongs to a RPM (its structure is printed below) with 6 instances in the design,and  there are only 2 suitable sites to place such RPMs in the device.
报的错误是说MMCM所属的RPM有6个实例,而器件中只有2个合适的地方放置这样的RPM。是不是你选用的器件资源不够,只有两个MMCM?建议核实一下RPM占用的资源都有哪些。

楼主:
回复 2# yizi0000 对对对,您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是资源不够的问题。之前是我对错误提醒的理解有问题。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