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负载牵引时怎么选择归一化阻抗

楼主(2016-09-20):
求大神解答ads负载牵引时怎么选择归一化阻抗Z0  ,有时候选的10Ohm,有时候选的其他的?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一般需要在输出功率,增益和效率之间取折中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负载牵引时即是你的阻抗不是嗎?

网友:
the purpose of the load pull is to find the right impedance.

then,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impedance you chose. however, you do not want to scan the whole smith chart.  you should have some range of impedances before starting the loadpull.
then simply use the center of this range as the center of the smith ch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图中Z0 的选择,一般Datasheet中给的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很小。所以不知道Z0怎么定,我看有的用的10欧姆,有的用的5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图中Z0 的选择,一般Datasheet中给的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很小。所以不知道Z0怎么定,我看有的用的10欧姆,有的用的5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个图中Z0 的选择,一般Datasheet中给的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很小。所以不知道Z0怎么定,我看有的用的10欧姆,有的用的5欧姆。

网友(2017-03-10):
负载阻抗是通过扫描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