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语句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疑惑

楼主(2016-09-20):
一般 always@(posedge clk)    if (A)
      begin
         a=b;
      end

一般 always@( clk)    if (A)
      begin
         a<=b;
      end

有啥区别

网友:
你这怎么还是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下的阻塞与非阻塞的对比

网友:
如果在可综合的code中时序逻辑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用非阻塞赋值。
如果在testbench中initial块中最好使用非阻塞赋值,对仿真有帮助。

网友:
问题里面就两个变量,看不出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