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前几天MTK面试题,两DFF中间加LATCH,分析建立保持时间?恳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6-09-20):
如图,面试官画了这样的电路,让分析LATCH和DFF的建立保持时间?
恳请大神指点,多谢!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
latch的enable信号是用clk产生的脉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在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
DFF2应该保持寄存器的特性,与平常无疑,Latch是按照自己的setup从1个cycle变为1.5个cycle,hold变为0.5个cycle这样就与时钟频率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