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如何调用材料参数,比如电导率?

楼主(2016-09-21):
HFSS仿真中要用到材料参数,HFSS中如何调用材料参数,比如电导率,这样修改材料参数,自动就改变的结构参数?

楼主:
没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
可以呀 你在選擇材料那邊 有個edit可以調整 你要的參數 或是你要改原本的也可以

楼主(2021-11-26):
我是想在变量中调用材料参数。

网友(2022-06-09):
你是不是想把材料参数改成变量,然后做扫描?如果是这样,在变量名前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