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6-09-21):
请教这两段代码的综合结果一样么?功耗一样么?

reg [12:0] c;
always@(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i_rst_n)

c <= #UDLY 'h0;
else if(v_blank)

c <= #UDLY b;
else

c <= #UDLY a;

reg [12:0] c;
always@(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i_rst_n)

c <= #UDLY 'h0;
else

c <= #UDLY (v_blank)?b:a;

网友:
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一直认为是一样的,因为即使不一样,我也太不关注。

网友:
一样。
都是i_rst_n接FF的复位端, a和b用v_blank选一下然后进FF的D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果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