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report出一个cell后面的总负载

楼主(2016-09-21):
最近遇到个问题,我想得到一个cell后面的总负载,应该怎么report?
因为std cell的output pin都是ME1的,我可以report_net,指定和这个pin连接的ME2 net来report吗?因为cell的output pin都是通过一段ME2接出去的吧?

网友:
report_net_physical -route * , 不過只能報出各 Layer width 跟 Length , 自己在乘上各layer片電阻算總電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