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整流,检测的振荡问题

楼主(2016-09-21):
如图所示,楼主要做一个同步整流IC控制VDMOS开关以减小两端压降。工作时,当VS>VD时,打开VDMOS;但打开同时DS两端压降会突然下降,即使做迟滞,也会振荡,以为刚打开vdmos时整体电流可能很小,在ron上形成的压降很小,如果做个delay,则占空比下降的很厉害。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附论文~

楼主:
求别沉了啊。。

网友:
用RS触发器试试,
如果“VS>VD”则触发打开LDMOS;
如果“电流反向”则触发关闭LDMOS;

现在应该有很多家都有同步整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