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analog front end框里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6-09-21):
这个analog front end是用于发送、接收数据的,框里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Cable的阻抗是75 ohm,串接200 ohm電阻是讓輸出電壓分壓,讓Tx 的Hi/Lo 振幅符合type-C的信號規範。105 ohm跟2nF是在做信號的equalizer,因為CC1線上加了220pF的低通電容是為了限制cross-talk串擾雜訊的帶寬,犧牲了信號的high frequency response(高頻響應),所以要在接收端加入105 ohm跟2nF並聯做成 high pass (高通) 當作equalizer(等化器),使得frequency response平坦化。

楼主:
CC上传输BMC的速度是300k左右,也需要equalizer么?

网友:
Cable的阻抗是75 ohm,串接200 ohm電阻是讓輸出電壓分壓,讓Tx 的Hi/Lo 振幅符合type-C的信號規範。105 ohm ...
引用 网友A:

    论文里看的"均衡电路的作用就是补偿数据的高频损耗,使信号的高频分量与低频分量基本均衡,从而降低高速信号存在的码间干扰。“但是CC上BMC数据传输的速度才300k,需要均衡电路么?

网友:
因為加了200PF的電容,你可以仿真一下300KHZ的方波會變成甚麼樣的波形,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要equalizer了。發送端的方波要經過200 ohm跟200 pF的低通,你才會看到這個現象喔。

楼主:
因為加了200PF的電容,你可以仿真一下300KHZ的方波會變成甚麼樣的波形,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要equalizer了。 ...
引用 网友A:

是75ohm,220pF低通滤波么,滤掉1/(2*pi*RC)=9.65MHz以上的噪声;信号的频率只有300k,为什么在接收端还要恢复9.65M以上的信号啊?

楼主:
因為加了200PF的電容,你可以仿真一下300KHZ的方波會變成甚麼樣的波形,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要equalizer了。 ...
引用 网友A:

作为接收端的时候,信号到达Rx还没到200ohm吧,应该是75ohm+220pF?

网友:
是發射端有串聯200 ohm。所以方波會被衰減。

网友:
信号的频率只有300k,为什么在接收端还 ...
引用 楼主:

  你仿一下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楼主:
接收信号的时候,信号不是从左边的USB-C的CC pin经过CC1、经过R2和CC2到达右边芯片的RX端么,没经过200ohm啊,为什么会被200ohm衰减~

楼主:
你仿一下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引用 网友A:

仿了下,经过2nF和105ohm前后的波形差不多啊~

网友:
1. Provider發射端有串一個200 ohm電阻,並聯200pF電容到地,再經過75 ohm傳輸線,再並聯200pF電容到地,才會接到equalizer,進入consumer接收端。
2. 如果比較器輸入那端阻抗無窮大,那麼equalizer沒作用。你放個低電阻到地,就可以看到差別。
3. 既然STM放了equalizer在接收的輸入端,那就肯定輸入端不是無窮大阻抗。(印刷電路板子寄生或者IC內部電路造成低阻抗)4. 如果你非要說印刷電路板子沒有寄生,STM32F072 datasheet的比較器輸入端阻抗是無窮大的話,那只能說STM是白費力氣白花錢放了105 ohm跟2nF這兩個元件。

楼主:
1. Provider發射端有串一個200 ohm電阻,並聯200pF電容到地,再經過75 ohm傳輸線,再並聯200pF電容到地,才 ...
引用 网友A:

看书里写的“经过低通滤波,接收到的信号幅度降低、脉宽变大”
仿真可以看到幅度降低,为什么脉宽没变啊?

网友:
mark一下。没有做过相关产品,知道mipi里边有用到。问大神们一个问题,对于IC内部而言,信号线上这种高频衰减很严重吗?是不是大于350MHz以上的信号接收端都需要均衡器啊?和接口类型关系大吗,比如mini-LVDS接口,是不是抗干扰就强很多?

网友A:
看书里写的“经过低通滤波,接收到的信号幅度降低、脉宽变大”
仿真可以看到幅度降低,为什么脉宽没变啊 ...
引用 楼主:

你是對的,他寫錯了,脈寬不會變。查察這些關鍵字 eye-diagram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網路資訊很豐富,不要看中文版的,會字義表達不清,看英文版的。

楼主:
你是對的,他寫錯了,脈寬不會變。查察這些關鍵字 eye-diagram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網路資 ...
引用 网友A:

脉宽不变的话,后序位就不会受到来自前面位的拖尾的影响,这样的频变衰减并不会引起码间干扰,那为什么还要加均衡器呢???

网友:
那你懂inter-symbol interference啊,你的仿真原理圖很簡單所以還看不到inter-symbol的效果。如果你用PRBS脈波的話加上你用極高頻脈波的話,就可以看出inter-symbol的效果。eye-diagram會有脈寬抖動phase jitter,但是脈波平均寬度不變。
我想跟你說的是你仿真的脈寬不變是對的,因為RC delay造成的是高頻成分delay和amplitude衰減比低頻成分還嚴重,你用等週期的信號會看到脈波週期不變,脈寬不變,是不同頻率之下的delay和amplitude變了,equalizer要補償的是這個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