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的时候timing report里的incr 和pat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1):
incr增量编译用在什么时候?
DC 综合的时候timing report里的incr 和path是什么意思?

网友:
incr好像是delay累加,path:是detail的timing path.

网友:
report_timing中报告了startpoint到endpoint path arriving timing,每经过一个门单元就产生相应的延迟,也就是incr显示的值。

网友:
1.第一次compile直接使用命令compile_ultra既可以了。
第一次综合结束之后,如果绝对结果不是很好,可以再综合一次:compile_ultra -inc即可
2.report中的incr是指单个cell的delay,path_delay是指从前到后cell delay的累加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_arival_time是-2,data_require_time是1,为什么slack是-1???1直接减2吗? -2是什么意思?

网友:
DC2014+普通编译不跑High Effort Optimization,所以一定要增量编译。

网友:
1-2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