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IP使用

楼主(2016-09-21):
我目前使用的是altera 芯片进行的FPGA设计。但是使用的CPU位于FPGA外面。FPGA与外面的CPU通过PCIE进行通信。我在FPGA设计中采用了其中的PCIE ip核,想问一下FPGA与CPU进行通信时,是不是要采用地址映射?
然后怎样设置pcie进行地址映射呢?

有没有哪位高手使用过,或做过类似的CPU外置于FPGA的设计?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PCI/PCIE系统架构,以及PCI/PCIE的DMA传输机制。

网友:
有PCIE的设备,在启动的时候,会给PCIE的EP设备分配地址空间的。以后CPU对这个PCIE设备的访问就是通过这个地址空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已经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