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中怎么查看布局布线信息

楼主(2016-09-21):
在ISE中可以通过FPGA EDITOR 打开布局布线图,放大后可以看到里面的REG和接口走线,QUARTUS中怎么看呢,我打开CHIP PLANNER后,里面只能看到一个个的白色方块,放大了也是这样,看不到里面的具体信息
也看不到线是怎么连的,
现在我有一个ALTDDIO的输出时钟要变成差分输出 ,不过提示那个脚的布线有问题,可能是我采用的方式无法布线,想查看一下,可是找不到!!!!

Error (176202): The differential I/O standard LVDS_E_3R cannot be used on the pin adck_p[2], because the specified pin uses a tri-stated output buffer.

具体什么意思呢?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提示很明显,选择的电平标准有问题啊,LVDS是电流型接口标准,你用作三态输出不可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并没有约束相应引脚为LVDS_E_3R,我仅仅约束为2.5V(DEFAULT)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ALTDIO的单端输出转换成差分输出就行了,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吧,为什么看不到chip planner,因为你的工程在Fitter的时候出错了,布线不成功,自然就看不了chip planner了,因为这个要在Fitter阶段完成后才能看。
其次你贴出的错误标识你管脚用了LVDE_E_3R电平,且这个管脚你设置了三态输出,所以不支持。
你说你只用了2.5V输出,那报错应该不是这个错,还有你要是想差分输出,首先取决于你的pin脚所在BANK的电压实际用的是多大,然后才好确定相应的管脚能不能支持你想要的差分标准,你想要什么样的差分标准是什么你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