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如何匹配多行字符【已解决】

楼主(2016-09-21):
比如有个变量$aa 它的值是以下多行字符:aaaaa
bbbbb
subckt aa pin1 pin2 pin3
cccc
dddd
ends
ffff
gggg

如何将 subckt到ends 这一大堆字符都替换掉
我尝试  $aa =~ s/\nsubckt.*\nends\n//;
这样不行,有人知道怎么替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这样匹配应该没有问题,加个视为单行试试
    $aa =~ s/\nsub.*ends\n//s;

网友:
$aa =~ s/subckt[\d\D]*en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 和 .* 貌似没有区别,但是匹配 [\d\D]* 会比匹配 .* 要慢…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匹配换行符,这个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文件太大这样搜索会占时间,因为你自己写的那个不能匹配多行,所以很快失败了,这个是成功的但是文件行数太多,他会先匹配整个文件,然后是整个文件-1行这样一点点吐到匹配成功,可以使用非贪婪两次*?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d\D]是这么用的,明白了。
   我是根据LZ说的,多行文本在一个变量里的情况才选用/s视为单行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要直接匹配多行文本,而不是在变量里的话,我觉得应该直接用
       my $flag;
       while (<$fh>) {
           if (/^.*?subckt.*(?:\n|$)/g) {
               $flag = 1;
               .......
           } elsif (/^.*?ends(.*)(?:\n|$)/) {
                   $flag = 0;
                   ......
              }
              next if ($flag);
              ......
         }
   这样匹配会稍快。

   没明白你说的用两次非贪婪代替的意思

网友:
找本正则表达式的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非贪婪量词,打错了,普通量词. * ?都是尽可能匹配更多的,比如$a=xxxyyyzzzyyyzzzyyyzzz
    如果你的模式是/xxx*zzz/会匹配整个字符串,而/xxx*?zzz/只匹配xxxyyyzzz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科普,不过这个我知道,对于重复操作符(*, +, {m,n})都是可以的。
   我是想问你说的 "可以使用非贪婪两次*?代替*" 的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方法
最后试成功了

$aa =~ s/\nsubckt[\s\S]*?\nends\n//;

? 表示最小范围匹配

.* 虽然说是能代表任意字符,但不包括 换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