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UVM中virtual sequence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virtual sequence中定义A,B 两个sequence,这两个sequence的body函数都有对应的pre_body和post_body在virtual sequence的body函数中通过`uvm_do_on的形式启动A,B sequence时,现象如下:
1)A,B 这两个sequence对应的body函数会被执行,而pre_body和post_body不会被执行;
2)virtual sequence的body函数对应的pre_body和post_body会执行。

如果采用手动的方式启动sequence,在virtual sequence的body函数中,先new A,B sequence,然后再通过seq.start启动sequence。A,B两个sequence的pre_body和post_body都能执行,在start后执行的。

麻烦各位同仁指导一二,为什么自动的方式(uvm_do_on)没法执行pre_body和post_body,是否需要特定的配置或语句? 多谢!

网友:
看一下cookbook,里面有讲为什么。不建议使用uvm_do, pre_body, post_body。

网友:
你去看一下uvm_do的macro的定义,里面有个开关,当使用uvm_do macro时,pre_body,post_body不会被调用,你可以想想为什么uvm默认会这样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二位的耐心解答!原来一直走在不建议的路上...学习了,多谢!

楼主:
感谢两位的耐心解答!原来我一直走在不建议的路上...学习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解答下为什么默认设置是不执行pre_body和post_body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uvm的一种推荐用法,是在pre_body和post_body中进行raise,drop objection的操作,pre_body和post_body只有在seq被set为default seq时才会执行,而在uvm_do macro中,当前seq是作为top seq中的一个sub seq或seq item进行调用的。理论上testbench的启动与关闭应该由top seq进行控制,并且尽可能只有一对raise和drop进行控制,防止过多的raise,drop引起不必要的问题,所以使用uvm_do时会屏蔽pre_body,post_body。如果想在seq body之前做一些事,可以重载pre_start,post_start task

网友(2016-11-07):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7楼大牛,学习了

网友:
不太明白 先mark一下

网友(2017-01-03):
1,为啥里面两个seq没有执行pre_body和post_body?
     因为,在start的参数里有个call_pre_post,默认值是1,表示会调用pre_body和post_body,但是在uvm_do系里的宏里面,该形参传递的是0。所以,没有被调用。
2,为啥顶层的virtual sequence的pre_body和post_body被执行了?
     因为,一般情况,顶层的virtual sequence会被设置为default sequence,在start_phase_sequence时,会直接调用start,此时call_pre_post用的是默认值1,所以调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牛,是看源码后了解的么?

网友(2018-04-25):
在sequence_library里自动选择sequence来启动的这种方式,被选择的sequence的pre_body也是没被执行的。估计是同理
学习了

网友(2021-01-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uvm的一种推荐用法,是在pre_body和post_body中进行raise,drop objection的操作,pr ...

REF <uvm-1.2> source code  "uvm_sequence_base" class

(1) A sequence is executed by calling its <start> method,either directly or invocation of any of the `uvm_do_* macros.
(2)Executing sequences via <start>

A sequence's <start> method has ~parent_sequence~ argument that controls whether <pre_do>,<mid_do> and <post_do> are called *in the parent* sequence.It also has a ~call_pre_post~ argument that controls whether its <pre_body> and <post_body> methods are called.
默认~call_pre_post ==1 ~

(3)Excuting sub-sequences via `uvm_do macrosA sequence can also be indirectly started as a child in the <body> of a parent sequence.The child sequence's <start> method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invoking any of the `uvm_do macros.
In these cases, <start> is called with ~call_pre_post~ set to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