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帮忙(文本处理) 谢谢!

楼主(2016-09-21):
文本内容大概是:
aaa  bbb                    ccc
asd  99.243000         3224.324000
dfb  2873.203000      434.421000
...
...
...
(1)怎么把所有的数字保留到小数点后3位,并且精确到0.005的格点,如3224.324000变成3224.325,434.421000变成434.420
(2)怎么把这个文件里所有数字都乘以0.8得到一个新的文件?

网友:
数字一个一个处理还是有办法,不过效率低
保留3位小数 sprintf "%0.3f", $a
精确到0.005, $a/0.005 取整 在乘0.005
不知有没有一次性处理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可以详细点说怎么做吗?

网友:
每次读一行 , 打散成数组,对数组内元素遍历,是数字就进行上述操作
处理完再先入新文件

需要会per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实现"每次读一行 , 打散成数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lit  把字符变量变成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