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chip planner

楼主(2016-09-21):
求教,我想手动调整ram的位置,我想把M9K的位置调整,也就是把生成的ram所在的 m9k调整到其他m9k,请问如何调整,我知道如何调整寄存器,但这个不知道,求大神指导

网友:
直接点住M9K拖动就好拉。但是这个你也敢调?调一下往往动全身啊,很多布线都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存器什么的是直接拖动就好,但m9k拖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