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在FPGA设计的时候,我想让时钟往后延时几个纳秒,不用PLL等IP核,有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句话说,就是想把数据提前,时钟延后

网友:
写个计数器试试

网友:
这个通常的IO口上有这个需求,可以通过IODELAY (XILINX)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这样,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时钟把数据进行打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用,能说说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延时需要小于一个周期

网友:
可以调用IODELAYE1和IDELAYCTRL,比如在V6中,如果IDELAYCTRL的参考时钟为200MHz,可以实现最小78ps精度的微调

网友:
你是需要在端口上实现还是在内部fabric 实现?是setup 不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说这个怎么用吗?试了很多次,但是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端口实现,setup不够,该怎么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沿不行,用它的反沿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想过了,但是反沿过后还是边沿对齐的,才出来的数据不能保证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数据到底和哪个时钟哪个沿对齐的?

要是A时钟的上升沿产生,你用A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采都可以吧?只不过上升沿采到的是变化前的值,下降沿是变化后的值,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据是外部进入FPGA的,经过PCB有延时,直接采会有一定的错码。当然可以经过锁相环移位解决,但是锁相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