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写出来的全差分运放问题

楼主(2016-09-21):
我参考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的写了个基本上一一模一样的差分op,但是仿tran的时候出了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改代码,求前辈帮忙看看 ,输出共模应该是在1.65v啊,怎么输出成这样了。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Date: 1997/08/28 05:45:21 $
// $Revision: 1.1 $
//
//
// Based on the OVI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version 1.0 1996
//
//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1

//--------------------
// opamp-diff
//
// - differenti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
// vin_p,vin_n: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V,A]
// vout_p,vout_n:differential output voltage [V,A]
// vref: reference voltage [V,A]
// vspply_p: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V,A]
// vspply_n: negative supply voltage [V,A]
//
// INSTANCE parameters
//    gain           = gain []
//    freq_unitygain = unity gain frequency [Hz]
//    rin            = input resistance [Ohms]
//    vin_offset     = input offset voltage referred to negative [V]
//    ibias          = input current [A]
//    iin_max           = maximum current [A]
//    slew_rate      = slew rate [A/F]
//    rout           = output resistance [Ohms]
//    vsoft          = soft output limiting value [V]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module opamp_diff(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vout_p, vout_n);
input vref, vspply_p, vspply_n;
inout vout_p, vout_n, vin_p, vin_n;
electrical vout_n, vout_p, 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parameter real gain = 835e3;
parameter real freq_unitygain  = 1.0e6;
parameter real rin = 1e6;
parameter real vin_offset = 0.0;
parameter real ibias = 0.0;
parameter real iin_max = 100e-6;
parameter real slew_rate = 0.5e6;
parameter real rout = 80;
parameter real vsoft = 0.5;
   real c1;
   real gm_nom;
   real r1;
   real vmax_in;
   real vin_val;
electrical cout_p, cout_n;

   analog begin
      @ (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 begin
  c1 = iin_max/(slew_rate);
  gm_nom = 2 * `PI * freq_unitygain * c1;
  r1 = gain/gm_nom;
  vmax_in = iin_max/gm_nom;
      end

      vin_val = V(vin_p,vin_n)/2 + vin_offset;
      //
      // Input stage.
      //
      I(vin_p, vin_n) <+ (V(vin_p, vin_n) + vin_offset)/ rin;
      I(vref, vin_p) <+ ibias;
      I(vref, vin_n) <+ ibias;
      //
      // GM stage with slewing
      //
      I(vref, cout_p) <+ V(vref, cout_p)/100e6;
      I(vref, cout_n) <+ V(vref, cout_n)/100e6;
      if (vin_val > vmax_in) begin
         I(vref, cout_p) <+ iin_max;
         I(vref, cout_n) <+ -iin_max;
      end
      else if (vin_val < -vmax_in) begin
         I(vref, cout_p) <+ -iin_max;
         I(vref, cout_n) <+ iin_max;
     end
      else begin
         I(vref, cout_p) <+ 1*gm_nom*vin_val ;
         I(vref, cout_n) <+ -1*gm_nom*vin_val ;
    end
      //
      // Dominant Pole.
      //
      I(cout_p, vref) <+ ddt(c1*V(cout_p, vref));
      I(cout_p, vref) <+ V(cout_p, vref)/r1;
      I(cout_n, vref) <+ ddt(c1*V(cout_n, vref));
      I(cout_n, vref) <+ V(cout_n, vref)/r1;
      //
      // Output Stage.
      //
      I(vref, vout_p) <+ V(cout_p, vref)/rout;
      I(vout_p, vref) <+ V(vout_p, vref)/rout;
      I(vref, vout_n) <+ V(cout_n, vref)/rout;
      I(vout_n, vref) <+ V(vout_n, vref)/rout;
      //
      // Soft Output Limiting.
      //
      if (V(vout_p) > (V(vspply_p) - vsoft))
         I(cout_p, vref) <+ gm_nom*(V(vout_p, vspply_p)+vsoft);
      else if (V(vout_p) < (V(vspply_n) + vsoft))
         I(cout_p, vref) <+ gm_nom*(V(vout_p, vspply_n)-vsoft);
      if (V(vout_n) > (V(vspply_p) - vsoft))
         I(cout_n, vref) <+ gm_nom*(V(vout_n, vspply_p)+vsoft);
      else if (V(vout_n) < (V(vspply_n) + vsoft))
         I(cout_n, vref) <+ gm_nom*(V(vout_n, vspply_n)-vsoft);
end
endmodule

楼主:
求前辈帮忙

网友:
vin_offset设的多少?

网友:
这不是挺好么,你想要什么?

网友:
Use book about VHDL Coding.

网友:
    google find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369925274

// model opamp -  Non Ideal OpAmp Model

module opamp (voutp,voutn,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vcm  );
  input  vin_p , vin_n , vcm;
  inout  vspply_p, vspply_n;
  output voutp,voutn ;
  electrical vin_p, vin_n, voutp, voutn, vspply_p, vspply_n, vcm;

   parameter real         gain = 1412.5 exclude 0.0;
   parameter real         pole_freq = 172k;
   parameter real         rin = 12.0M exclude 0.0;
   parameter real         rout = 75.0;
   parameter real         ibias = 0.0n;
   parameter real         vin_offset = 0.0u;

//   parameter real        slewp = 20.0M from (0:inf);
//   parameter real        slewn = -20.0M from (-inf:0);

   real c1, r1;
   real r_rout,gm_nom, vin_val;
   electrical coutp, coutn, vref;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ac", "tran", "xf"))
        begin
                 gm_nom = 1.0;
             r1 = gain/gm_nom;
                 c1 = gm_nom/(`M_TWO_PI * pole_freq * gain);
                  r_rout = rout;

        end

       vin_val=  V(vin_p, vin_n) + vin_offset;

      // ------ Vref  is at Virtual Ground

      V(vref,vspply_n) <+ 0.5*V(vspply_p,vspply_n);

      // ------ Input Stage

       I(vin_p, vin_n) <+ vin_val / rin;
       I(vref, vin_p)  <+ ibias;
       I(vref, vin_n)  <+ ibias;

      // ------ GM stage

      I(vcm, coutp) <+ (gm_nom/2)*vin_val ;
      I(vcm, coutn) <+ -(gm_nom/2)*vin_val ;

      // ------ Dominant Pole.

      I(coutp, vcm) <+c1*ddt(V(coutp, vcm));
      I(coutp, vcm) <+ V(coutp, vcm)/r1;

      I(coutn,vcm) <+ c1*ddt(V(coutn, vcm));
      I(coutn, vcm) <+ V(coutn, vcm)/r1;

      // ------ Output Stage.

      I(vcm, voutp) <+ (V(coutp) - (vcm))/r_rout;
      I(voutp, vcm) <+ V(voutp, vcm)/r_rout;

      I(vcm, voutn) <+ (V(coutn) - V(vcm))/r_rout;
      I(voutn, vcm) <+ V(voutn, vcm)/r_rout;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offset设的是0

楼主:
回复 4# wind2000sp3   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输入V6的DC offset不为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一种差分,Verilog Code的也是一种差分。差分输出的本质是啥?
两个输出端之和是0,输出端之差是输入端的放大倍数。

要改成你想的那样,你要想好是为啥?

网友(2021-09-27):
引用 楼主:
回复 4# wind2000sp3   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吗

LZ知道是什么错误了吗?我的实际运放的瞬态也出现了这种差分输出有一个直流电平偏移的情况

网友(2024-04-07):
引用 楼主:
回复 4# wind2000sp3   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吗

V6的Offset voltage设置为0,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