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0nm 工艺,500MHz锁相环,系统参数设计求助

楼主(2016-09-21):
小弟刚刚接触集成锁相环设计不久,现在想用130nm工艺库,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500MHz的锁相环频率合成器。我看了一片博士学位的论文,大致了解了下如何去设计系统参数。但换成自己想要的设计时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里特来请教大家!这是我参考的论文里的系统参数:

      如果我想让输入锁相环PFD的参考频率为50MHz,那么我的分频比应该是10。因为工艺库电源电压是1.2V,所以我想VCO输出频率范围490MHz-510MHz.控制电压范围取0.5-0.7V (可能取得不太合适,大家多多赐教)。这样就计算得Kvco=(510-490)MHz/(0.7-0.5)V=100MHz/V.
      阻尼因子我取了0.707
      环路自然振荡频率Wn和环路带宽Wbw.后者是前者的约2.06倍,因为为保证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的数学模型近似为一位线性,环路带宽必须小于输入信号频率的1/10。如果我输入50MHz,的话,那么环路带宽Wbw小于等于10*pi Mrad/s.,又根据Wbw尽量取大,降低VCO噪声,取Wbw为10*pi Mrad/s.那么自由振荡频率Wn为3.846*pi Mrad/s
      再往下计算感觉越来越不对。。。
     首先电荷泵电流Ip我不清楚该怎么取,假如取30uA的话,那么环路滤波器电容C1的大小计算的只有0.5pf左右,那么C2更小,只有0.05pf,电阻R几乎等于0。。。
      求大神指点迷津,不吝赐教啊啊啊!小弟多谢啦!

网友:
感觉Wbw取大了。。。取个30KHz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Wbw是取30Krad/s对吧,我试试,谢谢!

网友(2017-04-13):
就是带宽太大了。

网友:
带宽太大

网友(2023-06-02):
可以说说你看的哪篇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