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写code有时序考虑吗?

楼主(2016-09-22):
请问前端人员写code是怎样考虑时序的?加pipeline是考虑什么呢?小白求指教。

网友:
【1】一般很少考虑timing问题,在code完成后做一次预综合然后看时序是否为例,如果是组合逻辑太长要考虑将组合逻辑一份为二用触发器隔离开。
【2】加pipeline是为了提高处理性能。
以上个人观点,如有不对地方请指正。

网友:
当然要考虑时序,你自己写得逻辑心里当然有个期望工作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判断是否达到预期频率?

网友:
你需要对你写得电路被综合工具综合之后的大概电路心中有数,另外你需要了解当前工艺下一些标准单元的大概延时,基于此两点,可以粗略估计你的电路工作频率,差太多的时候显然需要用寄存器打拍了。 当然要得到很准确的值,还是需要综合工具去run一下

网友:
低速的一般不用太在意,但是要跑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肯定在写的时候就要考虑了,不然到后面timing过不了的时候再回头改就麻烦了,特别是设计复杂的时候。个人的方法就是觉得组合逻辑复杂,链路较长的path,在合适的地方就去用DFF切一级,还有就是改电路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是在写code时候加pipeline?

网友:
是要考虑的,这要求你对设计所用的工艺和设计要求的频率有关,但也只是有个粗略的了解,具体的还是要综合以后看看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6-11-22):
回复 网友C:

   因为设计的复杂性,很难说一次性就可以写好,所以会有比较多的版本进行修改。在这个改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时序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进行加pipeline等的操作。在最后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在ECO阶段进行添加。

网友:
1写代码就像盖楼房
2加pipeline就像设计楼房有几个楼梯,几个电梯
3考虑时序能不能满足就像计算盖楼房要好多少钱
这样回答你的问题:不看看手头有多少钱就敢盖摩天大楼?不设计好大楼的结构和布局,怎么敢直接开始盖?

网友(2020-04-11):
我觉得第一版代码没必要特别考虑时序,可以后面的版本迭代调整,但是如果涉及memory得考虑一下congestiong吧,甩给后端发现时代码估计100%了,没有什么改的机会了,会非常的麻烦

网友(2021-02-03):
当然要考虑,像mem这种接口,还有组合逻辑链太长,比如乘累加较多的时候,通常都要考虑当前系统的工作频率下能接受多大的延时,不然设计复杂时,临时再去加pipeline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这种做多了就有经验了。具体延时要去看当前工艺库的datasheet,有器件延时信息。

网友:
分情况来看:
1.性能要求低,跑个几十MHz,理论上是不要考虑的,现在的工艺40nm以下,随便都能跑几百MHz.
2.若有性能要求,需要跑比较快,那就要考虑了,要结合具体的工艺(STD CELL/MEM)来考虑。一般写完,建议run一次综合flow,工艺的时序趋势并不是线性的,特别是MEM,只看单独的cel很难预估。

网友(2022-12-09):
需要考虑的,要不然时序大概率不会满足STA

网友(2023-01-09):
需要考虑,别把组合逻辑弄得太长,这需要靠经验来判断

网友:
如果你想将来成为有竞争力的设计师,或者架构师。timing是首先考虑的。先拿一个标准代码去跑工艺PPA benchmarch。

网友:
大概估摸一下别写太长组合路径,比如写乘加操作时,写了多位乘法,下意识的要在这里打一拍再写后续运算,一般也没精力时间考虑速度面积的最佳折中,不写一眼就看出时序肯定不够的逻辑,觉的危险就来上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