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密芯片现在发展如何啊?有新的加密方式吗?

楼主(2016-09-22):
最近有客户方案中想加入加密芯片,我都已经几年没用了,加密芯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新的方式方法啊?

楼主:
回复 2# YOURS淇 用的是硬件加密,就是存储密钥,可以加解密数据的

网友:
你设计的方案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软件的最好用加密芯片。硬件的出PCBA.比较好!

楼主:
对啊,保护我的板子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保护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在不太靠谱啦,这种方式已经被证实是有缺陷的了

楼主:
有缺陷?不可能吧,有啥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来说,如果板子上的程序被破解了怎么办,加密芯片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当然有用啊,加密芯片加解密对比必须要一致,才能运行程序啊!

楼主:
好像有点道理?那怎么办?有啥好办法

网友:
现在比较典型的是LKT类型的芯片,可编程的那种,把MCU中的程序放到LKT加密芯片中来保护。

网友:
我也用过,一般sop8就可以了啊, 程序可移植几十K字节,数据十几K,比对比认证的那种芯片容量大多了,破解分析相当难。

网友:
应该保护板子和程序

网友:
容量这么大,确实不好分析。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开发过程怎样?

网友:
硬件通讯和C编程,挺简单的。

楼主:
谢谢啦,不过这种方式再加上对比认证就好了,双管齐下

楼主:
不过这种方式再加上对比认证就好了,双重保障

网友:
程序移植的芯片肯定想到这个了,支持DES、3DES加解密运算,还有什么唯一硬件ID、真随机数发生器,能做的都做了。

楼主:
那这种芯片挺牛的,我还没遇到过,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网友:
很好,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