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cadence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2):
小弟最近刚学cadence,在终端中输入icfb& 后,提示如下[hp@localhost hp]$ icfb&
[1] 19779
[hp@localhost hp]$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h_errno or _res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WARNING* file /home/hp/CDS.log Connection timed out
*WARNING* file /home/hp/CDS.log.1 Connection timed out
*WARNING* file /home/hp/CDS.log.2 Connection timed out

然后等了大概6,7mincadence才会出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虽然也可以启动,但是每次要等好久也很不爽,求助各问大神、
对了,上面提示log.1 log.2 都连接超时,最后打开cadence时,标题栏是icfb&-CDS:/home/hp/cds log.3

楼主:
没人吗,顶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在服务器上登陆的cadence啊,cadence花费了很长时间却找不到CDS.log.1~CDS.log.6,最后使用CDS.log.7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服务器网络或者哪里的设置有问题。你找到你的CDS.log.1~CDS.log.6,删除,然后重新启动cadence试试行不行。

网友(2017-06-04):
你是不是用虚拟机,工作目录放在了共享文件夹中。是的话将工作目录转移到linux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