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不可以修改尺子(Ruler)的颜色?

楼主(2016-09-22):
默认的尺子颜色是褐色而且很细,我希望可以让他稍微粗一点,这样可以更容易识别, 不知道是不是在display当中可以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Laker 中是在tf ->display -> system -> rule 改颜色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tf指的是techfile吗?还是在软件界面里面的某个按钮?我查了我的techfile里面没有display的内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你说的是laker...我用的是virtuoso...

网友:
“k”键,然后“F3”,“Display”下边的“Line Style”可以设定为“thickline”,rule就会变成粗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就是这么设置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调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窗口,Application选DRE,改下边的hilite4这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谢谢

网友:
get 到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