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熟悉xilinx IOB的大神

楼主(2016-09-22):
如下图所示:xilinx 7系列FPGA ILOGIC模块的内部连接图

图中的D和D_B有什么区别?D_B是不是代表将一个信号取反?

图中的0和1代表什么?是选择器吗?如果是选择器为什么有的有sel信号有的没有?

求指教!!!!

另外,如果D_B代表对一个信号取反,那么请问在HDL代码中怎么实现才能让一个取反操作综合进IOB中

网友:
D_DB前面那个圆圈加三角就是反相器

网友:
D_B是D的取反;0和1代表选择器,选择是综合工具根据需要自动选择的;assign a = ~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D_B代表D的取反的话,但是图中并没有明显的反相器,反相器被隐藏了?

是不是说将如果输入D与D_B接通的话,输出的就是D的反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