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原语IODELAY

楼主(2016-09-22):
Xilinx原语IODELAY,可以对时钟进行延时吗?具体该怎么弄,给个例子吧

网友:
不建议用iodelay,有温漂,用pll更好

网友:
可以参考IOB的文档,也有xapp文档来介绍,延迟精度比较高,7系列可以达到50多ps
对于1G~1.5G的信号很有帮助

网友(2017-12-18):
回复 3# xtwl_tpcl 您好,想请问一下,如果对12bit的ADC的LVDS数据进行IDELAY的话应该怎样用——对12个pad用for循环(但在综合时应该不能综合吧),还是对每个pad都单独用IDELAY(这个感觉随着引脚数量的增加,IDELAY占用的篇幅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论怎么用占用的引脚不该是一样的吗?可以用generate块里嵌用fo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generate在VHDL里面的却是这样的,用Verilog语言也是吗?不是在Verilog语言中,for语句在综合时不是很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阔以综合,VHDL和verilog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2018-04-15):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以啊,源同步过来的随路时钟,完全可以用IDELAY来调制相移,但是调制程度有限,建议用PLL_ADV的相移调整功能,可以调整一个周期

网友(2019-01-12):
我也 想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我之前看了 ug190手册 介绍iodelay的使用 还是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