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个三极管spectr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上图是我仿真调用的模型参数说明。
----------------------------------------------------
仿真环境:
电路:vdc--电阻--npn--接地。
npn基极施加0.75V电压。
npn导通时为什么电阻达到几十Ω?!!!
npn属性里面,填写了模型名,面积没填(就算填写了也比较大的值,也还是有35Ω电阻)。
----------------------------------------------------

网友:
BJT的導通電阻不是由面積來設定的,是由Ic電流輸出能力來決定的,而Is決定Ic的能力,所以設定Is_b應該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岂不是要修改Is_b?厂家提供的scs文件应该不能随意修改的么

网友:
关于“npn基极施加0.75V电压。”三极管为电流驱动信号,基极应该给电流信号吧~
比如100uA电流什么的。

网友:
NPN导通电阻是必然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NPN放大电流不能无限放大的原因
因为电阻存在,当电流很大时,输出电压到电源电压,进而失去放大效果
从你的model来看,Re和Rc都是导通电阻的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你只好接受你仿真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