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个三极管spectr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200资产

上图是我仿真调用的模型参数说明。
----------------------------------------------------
仿真环境:
电路:vdc--电阻--npn--接地。
npn基极施加0.75V电压。
npn属性里面,填写了模型名,面积没填(就算填写了比较大的值,也还是有35Ω电阻)。
----------------------------------------------------npn导通时为什么电阻达到几十Ω?!!
是不是我哪里没弄对

网友(2016-11-07):
rc=8*rc_b = 8*1; re = 6.6*re_b; rc_b=1, re_b=1,
这rc+re就有差不多15oh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8+6.6么?

网友(2022-08-26):
我想问下你的三极管的温度系数那么多项都是什么含义  三极管的温度系数有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