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PLL的设计,遇到个问题:怎样提高D触发器的速度呢?

楼主(2016-09-22):
现有的D触发器速度满足不了PLL的需求,想提高D触发器的速度,请问要改变D触发器中哪些devices的参数呢?(或者说D触发器的速度与哪些参数有关呢?),多谢!

网友:
current or try use TSPC struc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可以试试CML结构或者TSPC结构的D触发器

网友:
简单地传输门组成的触发器速度比较快,功耗相对较低

网友C(2023-02-13):
恰好上上月我优化了一个dff(应用于pll电路内)。主要优化是因为前级vco的输出和负反馈n分频的critical path没有达到预期。因此需要提高critical path的速度。因为用的是厂家提供的standcell,其实各家的dff架构都大同小异,而我用的版本是三态反相器设计得主从锁存dff架构,楼主可以看看数字电路设计那本圣经,里面有讲述优化数字cmos门的一些思路。加快速度一般都涉及器件的size和f/m的选取(注意trade off),但是要结合波形去看,看哪个weak点从而去优化。另外,优化不是只着眼于单独的门和mos,涉及到前后的负载关系(体现在输入输出的等效电容、等效电阻等)

网友D(2023-05-22):
为什么一个300MHZ时钟的TSPC D触发器平均功耗大于主从结构的D触发器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个300MHZ时钟的TSPC D触发器平均功耗大于主从结构的D触发器

因为动态功耗本来就和f频率有关,tspc的频率都不会低,频繁的切换就会有翻转

网友E(2023-11-27):
引用 网友C:
恰好上上月我优化了一个dff(应用于pll电路内)。主要优化是因为前级vco的输出和负反馈n分频的critical pat ...

请问是哪本书呀?我是想优化SAR ADC中的D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CML结构或者TSPC结构的D触发器

请问SAR  ADC可以用这两种D触发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恰好上上月我优化了一个dff(应用于pll电路内)。主要优化是因为前级vco的输出和负反馈n分频的critical pat ...

大佬,数字电路圣经是哪一本书?

网友C(2023-12-28):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本书呀?我是想优化SAR ADC中的DFF

Rabaey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Perspec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数字电路圣经是哪一本书?

Rabaey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Perspec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baey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Perspective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