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沿对齐的时序约束

楼主(2016-09-22):
遇到问题了!!输入的数据与时钟边沿对齐,上升沿和下降沿。要采样数据该怎么约束?
时钟不能经过PLL相移,我想用IODELAY来延时时钟,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时钟的特性,而且也不会用。

网友:
IO 相关部分一般都有专门的延迟或者相移模块的,你这个直接相移90度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IO有延时单元,但是这个可用对时钟延时吗?在XILINX中是IODELAY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用,查了资料没有很详细的,自己去试也没有用!你知道VIVADO用着很伤心的,能讲讲吗?

网友:
我最近主要用的lattice 的芯片,是可以将时钟90度相移的。xilinx 好久没碰了,也没有在IO 上实现过相关设计,不好意思爱莫能助了。不知道你是什么等级的客户,最方便的就是FAE 或者xilinx 的热线啊,一问就清楚了,这种设计对于厂商来说肯定都有成套的解决方案的,说不定还能给你个参考设计。你是用的什么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xn的

网友:
找xilinx的template,那个就很详细了吧

网友:
根据调节精度选择使用invertor,delay cell等做成延时链。将时钟经过延时链后用来采数,这在DDR设计中很常见。为了保证时钟占空比不受影响,使用invertor以及nand门搭建延时链会好一点。直接用delay cell会使占空比偏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个延时链,能说纤细的点吗?或者给点资料也行

网友:
你可以使用IOB的一些约束试试

网友:
使用双延采样,使用时序约束啊,set_input_delay+set_multicycle_pat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