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OTA的offset 与功耗 问题

楼主(2016-09-23):
在要求小的offset 的两级OTA设计中,第一级与第二级的电流比(流过差分对中 一个管中的电流与第二级电流的比)设计为多少合适?如何折中功耗与offset?

网友:
功耗和offset有什么关系?

网友:
功耗和offset好像关系不大
offset主要是输入对管的面积
功耗是摆率和GBW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 如果对于固定的SR 和 Loading,第一级的电流就基本固定了( Ccom~=1/3 Cloading, SR = I/ Ccom), 对于小的offset.,要求第二级的电流应该比第一级更大(差分对的Vod,假设100mv, < 电流镜的Vod,假设300mv, = 第二级输入管的Vod), 这样功耗就大了。这就是 我的理解。

网友:
你的思路有点本末倒置。你要这么计算的话,的确可以和电流扯上关系。但是你想想,电流如果是由SR和速度确定了,那么你offset就不能再去玩电流了,其实能玩的就是W和L。这个其实才是真正和offset有关系的。第一级输入级的W/L不仅仅决定了你的VT match多好,还能决定电流镜负载对于offset的贡献(gm/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对offset要求高的设计,第一级与第二级的电流比设计为多少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流比和offset同样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一般来讲两级的电流区别不会太大,1:1,1:2什么的都行。除非你的输出级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负载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len 和 sansen 的书上说根据稳定性要求,一般gm2~=10gm1, 如果ID1:ID2 等于1:1 或1:2 ,那差分对的Vod不是要比电流镜的Vod大很多? 这样的话差分对Vod和电流镜的Vod一般设计为多少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困扰了很久,求大神指点。。。。。

网友:
稳定性要求gm2=10gm1是为了推远fp2吧
这个我觉得跟你的零点怎么放也有关系
如果是固定负载,即输出极点固定,零点放在次极点也没什么特别的影响吧? 除非对建立有很严格的要求(<10ns)
如果是变化负载,输出级电流适当增大,把gm2做大也可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得不是很懂,能说详细点吗?是用零点来抵消次级点,从而次级点不用推到3GB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