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引出时钟信号时报错

楼主(2016-09-23):
刚开始用Xilinx FPGA和ISE开发环境,用counter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钟分频,其中一个信号sclk_out(3)引到了内部模块和外部的pin脚上,但是在Impletement Design, translate这一步报错。
ERROR:NgdBuild:770 - BUFG 'XLXI_14' and BUFG 'XLXI_14' on net 'sclk_out<3>'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sclk_out<3>'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如果信号只引入内部模块, 编译可以通过, 所以怀疑不能引入到外部pin脚上,加了BUFG,错误没有变化。或者是我实现的方法不对?  请问一下是否有办法可以同时将分频的时钟给内部模块使用,并且输出到外部的管脚上?

网友:
全局始终不能引出到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发现了,应该是我用的buff不对, 改了OBUF,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
时钟最好不要引出吧,对时钟网络也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