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协议中ID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6-09-23):
最近准备用xilinx的ddr3 IP,用的是AXI接口

用IP自带的demo仿真后,实在看不来ID是有什么作用

我现在只看出来每个transfer后,ID都会增加1,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另外,问下互连的时候,加入有1个master和2个slave,slave如何知道操作是针对自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AXI可以在resp返回之前,发出很多transaction,outstanding特性,没有ID号,resp和addr对应不起来。

NIC/NOC里都有address map

网友:
乱序
楼上说的对

网友:
1主对多从的时候,需要仲裁器arbiter来进行仲裁

网友(2016-11-15):
不同ID,可乱序,同一ID,顺序

楼主(2018-01-07):
如果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互联,ID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2018-03-30):
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也需要ID,ID可以用来虚拟多个mater和slave。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要搞清楚乱序的特性,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之间的写,读操作可以出现outstanding现象,这种时候如果slave返回响应支持乱序(即非接收的顺序返回),那么这时id就有用了。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 您所说的“读操作可以出现outstanding现象”这里是不是interleave现象,interleave是beat级别粒度,ID区分的最小单元是一个burst中的多个beat吧?

网友(2018-11-14):
楼上说得对,可以乱序,你没有ID分不清谁是谁,如果是顺序的话那这个ID确实没啥用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 您所说的“读操作可以出现outstanding现象”这里是不是interleave现象,interleave是beat级别粒度,ID区分的最小单元是一个burst中的多个beat吧?

网友:
支持Out of order啊

网友(2021-07-23):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多发和乱序有用

网友(2024-06-27):
明白了,AXI的ID作用

网友(2024-11-03):
id主要是为了表示本次发起的事务,它多少个mst,多少个slv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mst也可以有多个id,同样的一个slv也可以有多个id。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视频解码器他作为mst,它同时解码了4路视频数据,需要送给4个显示模块,这个4个显卡模块控制了4个显示屏幕。这个场景下,一个视频解码器它可以使用4个不同的id来解码传输4条视频流,分别是id0,1,2,3,每个视频流都是由很多图像帧组成,每帧又对应了多次axi 读写地址,在这个场景下,比如id=0发起的视频流,需要保证都是这个id=0的顺序是相同的即可。对于id=1和id=0的两组视频流来说,他们要送到两个不同的显示器显示,他们2个流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不需要保证顺序,这种不同id可以乱序的做法,给总线调度【通常是ddr控制器的mem sch】提供了很大的调整空间,他们可以根据访问的地址进行调整或者对齐等操作,保证ddr的效率得到提高,通过这种方法使得性能得到很大提升。

这就是axi总线id的妙用之处。
另外axi总线实现读写数据,读写地址通道分离的做法,也为总线性能提升提供了保证,较为遗憾的地方就是线多,面积大些,实现起来和ahb,apb等相比,稍显复杂,但的确是应用最为广泛切性能优异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