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 仿真遇到error求助(ADC Tran 仿真)

楼主(2016-09-23):
问题如下:做的仿真时ADC静态仿真,用AMS数模混仿,因为输出是数字信号(D)所以加了Veriloga写的理想DAC来获取仿真数据。结果报错了,求大神指点1,2.或者提供更好的仿真方法。万分感谢!!!

Error information

Error information

楼主:
顶一下,求帮忙!

网友:
不是提示你了么?  DAC_12bit_ideal 单元没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在HED config里给这个DAC选好veriloga 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问题就是如何让他找到尼? schematic和function都找到了,可是veriloga找不到,问题就在这里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把DAC所在lib: MT304_test加到 HED 上面那个library list, 同时view list里也加上veriloga

楼主:
回复 网友B:

HED

HED

感谢!如图,放进去仍然识别不了,现在只能跳过veriloga了,我用了VCVS搭了个DAC(schematic),效果一样,跑起来啦!
就是不知道为何不认veriloga,奇怪!是不是跟Verilogams有关系? 暂时不care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这就有点奇怪了,HED能找到veriloga view, 理应能compile过。。。   最后只能检查一下veriloga view里module名字是不是DAC_12bit_ideal?有没大小写不对。。。

网友(2016-12-10):
把OSS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