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国内晶圆代工厂情况

楼主(2016-09-23):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国内晶圆代工厂有哪些?每个晶圆代工厂做到的最小工艺是多少?大概是在那一年推出的?它们每个工艺节点成熟度如何?

网友:
华润集团,台积电,台联电

网友:
无锡上华,台积电,台联电

网友:
大陆的话,有华虹(GSMC)、宏力(HLMC)、中芯国际(SMIC)等
台湾的话,有台积电(TSMC)、台联电(UMC)、钜晶(Maxchip)等
国外的话,有三星、海力士(韩国)、Global Foundries(新加坡)等
仅供参考!

网友:
国内最有名的:华虹宏力(8英寸,90nm),华力(12英寸,45nm),中兴国际(12英寸,28nm)。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哪家能做150V左右的高压三极管工艺

网友(2017-08-03):
   三极管 bipolar

台湾汉磊   30v  40v 有
             > 100v 好像听说有开发是否真有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