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相噪单位dBc/H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3):
有具体的衡量公式吗。。。
或者说,跟各个管子的噪声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要做xo,头一次接触相噪这个指标,概念还比较模糊,见谅。

网友:
那个c其实就是carrier,载波,就是和载波相比多少dB,如果载波是1的话。0dBc就说明和载波的幅值是一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