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些技巧

楼主(2016-09-23):
一些特定形状的走线还有一些图形,有人有总结的文档吗,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可以再问的具体点。多边形?不规则图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些不常规的图形

网友:
自己建个目录,试着画你想的图形,一般都在菜单栏Create、Edit下拉中,圆,椭圆,圆环,矩形,多边形等等,配合Merge、Chop、Reshape、Layer Generation等命令,可按F3调出命令的窗口病修改部分选项。Edit下拉other中的Modify Corner也有点用处。
这些自己练习,尝试就行。没事就在自己的目录下捣鼓捣鼓,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不规则还有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