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请问现在单通道8bit的SAR ADC最高能做到多少速度呀?大家结合工艺谈谈呀

楼主(2016-09-23):
请问现在单通道8bit的SAR ADC最高能做到多少速度呀?大家结合工艺谈谈呀

       最好是流片测试成功的,工艺?结构(1b/cycle 2b/cycle)?

网友:
130nm, 80M
40nm, 300M
14nm, 1800M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nm 有这么快? 单通道1.8G?  你们公司产品了? 太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65nm单通道能做多少呢?基于什么1b/cyc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做过这么牛逼的。

网友:
可以肯定,楼上说的都是异步saradc,否则,这个clock很多都很难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用异步做,就是不清楚1b/cycle靠谱还是2b/cycle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两个问题都是“y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具体用的什么结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哪家的?有论文?

网友:
smic18mmrf   8位异步SAR,5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1bit/2bit /cycle,你是指一次比较出2bit?    我做的就是一次比较1bit,2bit这种类似pipeline?   感觉上如果你发文章就试试2bit/cycle,如果工程还是1bit,纯粹利用工艺的
速度快, 40nm工艺,应该200M,10bit, 还是比较可行的,功耗1~2mA左右(不考虑reference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 谢谢回复,那异步的延时是固定的吗?随工艺角变化严重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延时不固定,肯定一些corner下慢一些。但你要保证最慢corner ok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产生每位用的延时(给DAC建立)不一样?怎么实现的呢?能私聊不,QQ发您私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通道?什么工艺?这么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16FF, single channel, time interleaved SAR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time-interleaved了,就不该算是单通道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吧 以为单信号输入算单通道。没做过sar 只是周围有人做

网友(2017-12-04):
问现在单通道8bit的SAR ADC最高能做到多少速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