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个关于IO排布的问题

楼主(2016-09-23):
一般的IO排布是不是都基本上尽量均匀的放在版图4边啊?
现在有将近300个pad,每边75个,按照pitch 70的话,就相当于每边需要5mm多,但core本身很小,这个pad limited有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缩小面积吗? io pad还有别的放法吗?

网友:
这么多PAD,问一下你们的系统工程师,在能封出来的前提下最小的pitch是多少,不过75已经是很小了,不知道你们做的什么芯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PAD,看看前端能否优化代码,或者复用PAD之类的方式,再或者看看你们的库里有没有那种可以将IO stagger摆放的库,能用这种库的话会将pitch压缩到很低。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代码上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颗SoC芯片。IO以及各种资源都比较多,还要emif这种接口。功能PIN已经有200+了。stagger IO库的话,也省不了太多吧..谢谢。

网友:
stagger IO 相比 inline IO可以节省一半啊,很有用的。一般的IO都是IO PAD比IO CELL大,如果是inline的,IO和IO之间还要用IO FILL CELL来填充。而stagger IO就是利用了这部分空间。
厂家提供的IO库一般会有normal, wide, narrow三类,对于pad limit的设计,尽量选择narrow的stagger io
IO的摆放方式和具体的封装形式也有很大关系。一般stagger会有两排焊盘。我在封装厂产线上看到有三排焊盘的封装,猜测芯片内部单边的IO就做了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