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遇到个很尴尬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09-24):
遇到个很尴尬的问题,FPGA例化的ram深度80,位宽120,这样如果用bram(512x36bit),就得占用4个block,每个使用率20%,特别浪费,bram不够用额,如果用dram,place就有问题了,LUT又不够了。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增加一个ram深度80,位宽120,LUT都不够用的话,说明整体的LUT使用率已经很高了啊,FPGA的逻辑资源榨干的差不多了只能从优化面积上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个,是例化24个同样大小的ram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高速时钟去操作大RAM,模拟低速时钟的多个小RAM工作。前提是可以接受足够高的时钟去操作大RAM.

网友:
首先block ram 如果没有其他用处就无所谓浪费不浪费的。如果不够用的话block 和distributed 的都用起来够不够?最后考虑优化设计逻辑,你对RAM 是什么操作方式,位宽可以折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