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LFSR与串行LFSR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1.首先LFSR的多项式(多项式x7+x6+1)是怎么得来的?是根据使用功能来定还是怎么着的?
2.并行LFSR的电路中,每个D触发器都要有输出吗?而串行LFSR的电路中,只有最后一个D触发器有输出吗?
3.如果使用LFSR电路对一串数据进行扰乱的话,数据是时刻来的,而LFSR电路只会响应时钟沿,那么怎么处理呢?

并行LFSR

并行LFSR

网友:
1)伪随机数据的参数多项式,决定了伪随机的“随机程度”,不同的应用会要求不同的多项式。一般算法中会明确这个多项式。多项式的研究已经和成熟了,有一堆现成的多项式可以选择。
2)对于电路而言,D触发器时刻都有输出,楼主的意思应该指的是最终的输出,这个角度说,楼主的对的。
3)输入数据应该和生成扰码的电路工作在同一时钟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有很大帮助,因而又有了下边的想法。
1)对于一些特定的应用,如果现有的本原特征多项式并不满足,是不是需要研究新的多项式,毕竟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成熟了。还有一个就是多项式的次幂越多或公式越复杂的话,那么伪随机的“随机程度”就高?比如,多项式G(x)=x23+x21+x16+x8+x5+x2+1,用它对8bits数据进行扰乱的话,那么就能更好的让0和1出现随机度更高,从而能达到避免长连1或0的情况?
2)对于串行的LFSR,要的是最终的那个D触发器输出;但是对于并行的LFSR的话,需要的就是各个触发器的输出了,可以这样理解的吧?
3)原本数据输入是随机的,任何时刻都可以,让它和扰码电路工作在同一个时钟下,会不会要求严格了。

网友:
多项式中的第一项决定了实现是使用多少个寄存器,这个也决定了输出伪随机数据的循环周期,比如第一个多项式,应该是每2^8=256个数据(没有记错的话,不记得是2^7还是2^8),将发生一次数据的循环。后面的多项式则要到2^24会发生一次数据循环。而中间抽头的选择会导致在循环周期内数据随机程度,就是0和1连续出现的模式变化。但并不是任何抽头选择都可以获取较好的随机样式,因此可以挑选的多项式就那么些,都是前人验证过的。一般情况下,较长的多项式比较短的要好。
后面两个问题是具体实现问题,建议复习一下数字电路基础,数据到达时刻随机,我们可以让扰码产生电路在数据到达时才生成一次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那我想多了解并行的LFSR结构,有什么资料书可以推荐的呢,我想把这方面搞得彻底点。

网友:
并行是串行基于输入数据位宽的表达式积累而已,本质上是用gate count和power换取速度。
LFSR想彻底理解,得看抽象代数里面有关伽罗华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