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同步(source synchronous)的outputconstraint

楼主(2016-09-24):
看sta那个文档时,对于源同步,有如下一些描述:
In source synchronous interfaces, the clock also appears along with the data as an output. In such cases, there is normally a requirement for a tim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ock and the data. For example, the output data may be required to change only within a specific window around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ock.
为什么output data会在clock rising edge的周围变化啊?
对于普通的情况,往往是要求data在clock的周围保持稳定不变。

求助各位大大,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只是举得一个例子而已,一般源同步时,时钟和数据的关系有两种,1)边沿对齐 就是这个例子里面所得
2)数据中间对齐。你可以找个高速的AD芯片接口看看数据接口的时序,就是分着两种情况。
在知道了时钟和数据的关系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静态时序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我没了解过AD的使用情况,还是有点无法想像,尴尬。

这个source synchronous,要求的是data在clk rising edge周围可以变化,那clk rising edge不就sample到一个不稳定的数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数据在时钟沿 变化, 则对面接收到时钟和数据后, 将时钟取反, 然后用取反的时钟去采数。如果时钟位于数据的中间, 则 对面接收到时钟和数据后,直接用时钟去采数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晕。好吧。明白了。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