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问题,恳请指教

楼主(2016-09-24):
本人对SAR ADC不甚了解,想请教各位关于SAR ADC两个问题:1. 同样的采样率,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测量得到的信噪比区别大吗?因为看到不少论文给出的信噪比指标都是基于一种输入信号频率的,不太明白其它信号频率下信噪比会恶化多少?
2. 对于90M输入信号,采样率为200M 的SAR ADC,ENOB=10bit,则此SAR ADC的功耗能做到多小?最好介绍一下工作电压,电流及流片工艺?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里会有个SNDR和SFDR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一般在接近奈奎斯特速率下会有所降低。

   200M enob 10bit的纯SAR,还没看到过,不知道论文里有没有,超过100M的很多。论坛里有个帖子发的125M,12bit的产品项目,你可以搜索一下。
我见过的160M的量产产品是28nm,7mW。如果发论文的话,应该能小一些。

网友:
同样的采样率,在远小于采样频率的输入信号频率基本不变,在接近奈奎斯特速率下会有所降低;200MS/s的采样率,10bit,单通道的话,28nm,应该是可以做的。功耗1-2mW估计可以。

楼主:
    谢谢!!
    我没有找到这个曲线,在接近奈奎斯特速率下, SNDR会下降大概多少,有2~10dB吗?我关心的是影响是否会很大,会不会使ADC的等效位数下降1位呢?

楼主:
同样的采样率,在远小于采样频率的输入信号频率基本不变,在接近奈奎斯特速率下会有所降低;200MS/s的采样率 ...
引用 网友A:

   谢谢!!   在接近奈奎斯特速率下,SNR会有很大变化吗?大概是什么量级的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化也不是很大,一般降1-2个bit吧

网友:
1~2bit那么多?

楼主:
1~2bit那么多?
引用 网友B:

   同问

网友:
这个论文里都有呀,没有那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过啊?  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过低点儿的,大概降那么多。1bit左右。如果超的越多,降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