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 使用求助

楼主(2016-09-24):
我刚接触Linux和Makefile, 开始我在一个工程目录下写的makefile和UVM测试文件,可以正常编译,然后连同Makefile和工程文件copy到另一工程目录下,然后再make ,就报error : “command not found”  哪位大神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
也许使用了绝对路径。要看你的makefile了。

楼主(2016-11-23):
其实原因是 Makefile 和 工程文件的权限变了,change mode 755 就OK了